冶金
请问什么是静压,静压的概念是什么?谢谢

楼主(2007-01-24):
请问各位前辈,什么是静压,静压的概念是什么?谢谢,在线等

网友A:
静压字面意思就是静止压力,一般在物料流动的时候我们将压力分为静压和动压,静压就是不管此部位流体不流动时的压力,动压就是就是流体的流动力量+静压。去看看孔板的原理就能分清楚动压和静压了。 用的词语可能不是太准确,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举例:10米水,底部的静压就是10m水柱(表压),顶部静压是0m水柱(表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