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分切机的控制

楼主(2007-01-24):
现在有分切机项目:一个放卷,两个收卷,一个主调速,目前主要元件如下:
(1)1000N.M磁粉制动器,卷经变化500----1600mm,减速比1:3,减速后力矩3000NM
(2)主牵引电机,37kw调速电机,1:4.5减速机,直径240mm
(3)20公斤力矩电机,1:3减速机,卷经变化75------1200mm(0-126公斤)
(4)线速度180m/min
(5)在主调速停机时,张力保持不变,卷重6吨。
在调试过程发现在在主调速运转之前力矩电机将整个放卷磁粉制动器拉转动,这一现象是否合理?调速电机在在运转过程当中没有刹车功能,不知道怎样解决?整套系统选型是否合理?根据是什么?如图:

网友A:
我想牵引电机应该有刹车的。我们做的有机械刹车,是个电磁离合器,在电机的后部冷却风扇前面。
既然收卷是电磁调速电机,看来收卷要求不高。我们做的是收卷专用变频器。
如果主调速电机如果没有启动,收卷拉着放卷跑是不是正常,看情况的。
如果要求高,磁粉制动器还要加反馈的。就是张力控制器。
我的网站:plc.123ye.com.  email: zhuyongjun021@126.com.

网友B(2007-08-17):
这个问题经常会有,现在你真得好好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公司前期设备和你的原理一样,结果牵引用的调速电机经常被烧毁。其实你不仅在停机状态,其实在运动中也会产生发电的问题,所以牵引在满足速度要求的前提下尽量增大速比,电机功率加大,停机使要采用机械刹车。象你这种状况,牵引和收卷换变频没必要,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C:
你的控制状态不对.
1.启动时,收卷正转,放卷反转,建立张力后,发卷和牵引正常运行
2.你的启动状态是收卷力矩设定太大,薄膜上应该有划痕
如有不清楚,联系我nanjing0000@yahoo.com.cn

网友D:
张力没有隔断,所以从收卷一直拉到了放卷.

网友E(2008-09-19):
用户反馈| 有奖报错 | 帮助信息 | 网站地图 | 今日更新 | 历史首页 | 版权声明 | 友情链接
中国工控网(gongkong®.com)版权所有
© Copyright By gongkong®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备案号:1101032160 用户反馈| 有奖报错 | 帮助信息 | 网站地图 | 今日更新 | 历史首页 | 版权声明 | 友情链接
中国工控网(gongkong®.com)版权所有
© Copyright By gongkong®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备案号:1101032160 用户反馈| 有奖报错 | 帮助信息 | 网站地图 | 今日更新 | 历史首页 | 版权声明 | 友情链接
中国工控网(gongkong®.com)版权所有
© Copyright By gongkong®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备案号:1101032160 用户反馈| 有奖报错 | 帮助信息 | 网站地图 | 今日更新 | 历史首页 | 版权声明 | 友情链接
中国工控网(gongkong®.com)版权所有
&c

网友F(2009-08-08):
楼上只讲到了气动制动器的优点,它的缺点就是控制的精度没有磁粉制动器高,线性度也没有磁粉好

网友F:
张力没有隔断,所以从收卷一直拉到了放卷,

说的没错,牵引那里没有压辊或没有制动

网友G(2012-12-22):
大家好,我是做张力控制和磁粉电磁制动器和离合器的,台湾技术,更好的质量,更优惠的价格!欢迎您的来电!18621669168  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