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I7300A_RevB数据采集死机问题

楼主(2007-01-24):
大家好,我是清华的在读研究生,最近为导师做事,用VC++6.0写程序,利用PCI7300A_RevB从一个线阵探测器采集数据。
由于新上手这一块,出现了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
1. 主要问题:使用凌华公司提供的代码会出现程序无法响应问题。(代码贴在后面)
2. 一个基础知识问题:该板卡要采集探测器的128道数据,应当是如何工作的?
3. DMA传输、同步传输、双缓冲模式之间有什么关系?
4. 采用率该如何计算?
目前已知的是:采集卡工作在同步传输模式;时钟信号上升沿读取数据;8位数据采集;PCK时钟信号两个上升沿之间间隔200ns。
代码如下,运行到 DI_ContReadPortToFile 程序会死在那儿。
初入此门,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include "dask.h"

//constants definition
#define CardNumber    0
#define DIChan      0
#define SampleCount  65536
#define SampleRate   5000000.0000

//DI config constants definition
#define PortWidth     8
#define I_Cntrl_Pol    P7300_DIREQ_POS|P7300_DIACK_POS|P7300_DITRIG_POS
#define ClearFifo     1
#define DisableDI     1

//variables definition
I16 cardID = -1;
I16 err=0;
U32 AccessCnt = 0;
U32 MemSize   = 0;
char *file_name = "P7300d";

cardID = Register_Card(PCI_7300A_RevB, CardNumber);
if (cardID<0) {
       //Error occurs !!
       //ToDo : Handle error here
}
err = DI_InitialMemoryAllocated(cardID, &MemSize);
if (err!=NoError) {
       //Error occurs !!
       //ToDo : Handle error here
}
if (MemSize*1024 < SampleCount*sizeof(U8) ) {
       //available memory size for analog input in the device driver
       //is smaller than the data size specified!!
       //ToDo : do something here
}
err=DI_7300B_Config(cardID, PortWidth, TRIG_INT_PACER, P7300_WAIT_TRG, P7300_TERM_ON, I_Cntrl_Pol, ClearFifo, DisableDI);
if (err!=NoError) {
       //Error occurs !!
       //ToDo : Handle error here
}
err=DI_ContReadPortToFile (cardID, DIChan, file_name, SampleCount, SampleRate, SYNCH_OP);
if (err!=NoError) {
       //Error occurs !!
       //ToDo : Handle error here
}
Release_Card(cardID);

网友A:
找他们的FAE;会帮你解决的;
你的设置可能有问题

楼主:
请问您说的FAE是哪?有联系方式吗?
多谢!!

网友B:
你最好直接联系北京凌华,找一个张斌的,水平不错,你也可以看看我们公司产品:有合适的联系我,www.art-control.com 010-64855123转607 龙小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