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TV38故障

楼主(2007-01-24):
配套给用户的380V220KW施耐德ATV38变频器出现如下故障:
 前段时间使用多次出现跳闸现象.后来检查发现报:SCF,而且无法复位,必需切断电源后才能复位!重新运行后再次出现这个问题.
检查输出电缆和电机没有发现电缆和电机有绝缘和接地等不良情况!
变频距离电机不超过10米,故未装出线电抗器等;进线使用了电抗和滤波器!

是否变频那个模块出现问题呀?  求教!!等待中

网友A:
驱动电路,换电容

楼主:
  这个机子使用才半年呀  不会这么倒霉了呀
  变频书上要求检查1:输出电缆和电机2:检查晶体管电桥
  输出没问题那...

网友B:
半年,换一台啊!

楼主:
梁山呀  半年就换?? 你家挺发的呀烧钱也不是这样烧呀

网友C:
变频器的驱动部分有问题。半年不到可以找厂家保修呀!

楼主:
驱动坏了 北京也这么说的!

网友D:
前些时我碰到一台施耐德  小机器   上电报Inf  检查了半天没发现哪里有问题   包括北京那边也说换个新的  你说郁闷不

网友E:
施耐德变频器报ATV38报SCF不一定是驱动有问题,我在施耐的工作过几年,发现ATV38/58SCF故障大部分是在检测电路出了问题.

楼主:
也有可能,检测到接地?
使用过这个东西,我们也不是最终用户,对他的性能不十分了解.只能听大虾们公平的评价了!

网友F:
可能是传感器有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G:
38,58,起动报SCF,应为驱动电路问题,是传感器有问题,上电就报OCF,如果是上电就报SCF,最大可能是检测电路有问题.

楼主(2007-04-27):
施耐德更换了主板  问题得到了解决
奇怪的故障,害得我们查电机查电缆  我日

网友B:
我也有一台报Inf ,什么都检查了.还是没有修好!!

网友H(2007-06-29):
出现这个问题是在超低温环境温度下停留过长时间,启动时没有预热,第一次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会有响声,熟称甭了。去修吧,保修期内还好,过了保了就别去修了。他修的时候等于是给你换了所有内脏,留个空壳,还不如买一台便宜

网友H:
我原来遇到过同样问题,严重的里面会有烧掉的痕迹,黑的

楼主(2007-10-17):
郁闷了
这批3台是日本产的老出问题,又有一台出问题了.派去维修的人自己说是02年出厂的,到使用地已经是05年了,自己居然说淘汰了,这不是害我们配套商么?
以前使用意大利产的一直没有出什么问题!!

网友I:
知道郁闷了?我施耐德那个修了休,换了个板,花了10来万啊。

楼主:
可是施耐德不会这样的呀
使用过的可以的呀
还有三台在重庆马上使用了 哎  还好是ATV61的该没什么大问题吧

网友J(2010-03-28):
INF故障一般是驱动板上串口存储器程序错了,需重新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