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A0J2CPU如何连接?

楼主(2007-01-24):
现用三菱Medoc软件与三菱A0J2CPU进行通讯,希望将PLC内程序调出,通讯频率设为9600,但是试过几次一直为通讯中断,但并无输入密码提示.不知如何连接请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
是否你的软件有问题?
QQ

网友B:
这个好象是在DOS模式下用专用软件才可以读出,我公司也有一些这类PLC到现在都没读出过,所以最近公司领导决定把他更换了,不用这种了.

网友C:
在MEDOC下可以读出;

网友D(2007-08-05):
用PC98中的三菱软件,或者用A6GPP都可以读出

网友E(2007-12-27):
能给我A6GPP软件一份吗?谢谢!
hxffxh@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