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rotool问题???

楼主(2007-01-24):
请问我按protool时,先按CS,再安RT,可老是不能把RT嵌入到CS中,这是什么原因,需要注意什么问题?请哪位大侠指教。非常感谢!!
问题补充:我按的是protool-sp2,rt与cs版本是配套的,在xp professional sp2和win2000 advanced server 和win2000 server上都不行 而且都是在默认路径下按的
    装好RT后,模拟运行不了CS组态
  没有模拟运行按钮
西门子软件规矩太多。。。。。。。

网友A:
protool需要授权的,你装了吗?

楼主:
安装说明不是说不要授权的吗??

网友B:
你换个XP SP1系统装,SP2到目前为止没有提供对WINDOWS XP SP2和2000 SERVER 系统的兼容性证明,

网友C:
我就是在XP上安装的protool-6.0sp2,运行的很好啊

工控啊!

网友:
需要授权的,如果安装没有问题,在CS中没有按钮,就是授权没有安装,没有激活RT功能!!

楼主:
那位老兄有授权?/?//谢谢!!

楼主(2007-03-09):
谢谢各位的帮助  已找到原因:应选择组态设备----基于windos的系统的选项 以前选择---触摸面板选项

楼主:
不要授权也可以模拟。。。装cs 在装rt

网友D(2009-04-15):
我安装了protool-6.0sp2  但是是英文的  怎么汉化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