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请教一个关于RSVIEW326.0的问题

楼主(2007-01-24):
请问RSVIEW326.0在XP系统下为什么装不上,点击STEP一点反应都没有,难道在XP系统下不能安装吗?

网友A:
不可能,RSVIEW326.0在XP系统下能装上

网友B:
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3.2 60版我用过,可以装上.系统的环境变量太长可能就装不上.装得时候会遇到这个问题.我04年用过.

网友C:
我也能装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福建工控爱好者”你说的系统环境变量太长,那如何修改怎么弄才能装上那,如果装上了,软件在运行的时候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网友D:
那肯定是系统的问题,不会是AB软件的问题,我是AB的,肯定能装的。

网友E:
系统环境变量太长,你需要更改你的系统环境变量,在安装前把你的系统变量备份好,然后全部删除,安装完RSVIWE32后,再将你备份好的系统环境变量从新填回去就可以了
有问题可以邮件houyongjia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