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上面的数控系统和伺服系统是同一厂家的吗?

楼主(2007-01-24):
曾经参观过一家机床厂,发现采用的数控系统和伺服系统是同一家厂的产品。那么我请问各位大侠,是不是所有的数控机床都是这样采用的?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数控系统采用的是三菱或者广州数控的,而下面的伺服采用的是其他品牌的产品?
知道的大侠解答解答?谢谢。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数控系统采用的是三菱或者广州数控的,而下面的伺服采用的是其他品牌的产品?
大有可能。

网友B:
使用统一品牌,有利于设备维护啊!否则你的车间成了万国博览会,看你怎么维护!

网友C:
三菱 FANCU 西門子 海德漢 這些大廠 數控及伺服電機 都包在一起 應該沒機會 但也有例外
廣數 價格太便宜 沒有利基 應該也不會
PC-Based都是這樣 他不指定伺服品牌 如FARGO 新代 寶元
"使用统一品牌,有利于设备维护啊" 但往往也變成被待宰割的羊
我們至今有使用西門子840D數控加上台達伺服 重點你要知道他的介面 有能力轉換其介面 這就是利基
我們是專業訊號處理商 做編碼器

网友B:
毕竟供应商的想法和用户的想法不同。
西门子840D 的伺服接口你们用起来了?是否可以交流或转让?

网友C:
 請參考 http://www.panlin.com/Proouct1.asp?num=15
 此產品在台灣機台用的很多
另外我有高速型(0---40,000rpm)感應式編碼器 年後將會推出360,000線旋轉編碼器
有興趣交流 歡迎來電
021-62618187 蔡先生 或skype:nudohan

网友D:
一般来说,不建议三菱 FANCU 西門子系统带其他厂商伺服,至少三菱没有,因为接口是专用的.但是国产系统多带其他厂商伺服,因为国内伺服技术上还不太成熟,象宝元,广数多用松下,安川伺服----------三菱电机数控部门员工

网友B:
毕竟国内技术水准还没有发展到欧美日列强的水平,简单防止日系的廉价伺服尚可,要做专用数控系统接口或现场总线,恐怕还需时日。

网友E(2007-04-04):
我想请问,比较一哈,日系的几个品牌 松下,安川,三菱在数控机床上使用的效果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F(2007-06-06):
安川、三菱稳定性较好,驱动性能也强,松下稳定性欠缺,但进入国内时间早,很多人熟悉价格又便宜,建议用安川,性价比最好

网友G:
如果你做数控这个行业,这是常识,如果不是那很难说清。道理是非常深奥的。

网友F:
不好意思,上面答非所问,技术实力强的公司开发数控系统时会同时找相配套的伺服,因为伺服驱动内部设置很多厂家都不一样,比如松下是先给出Ready信号后再Servo on,而富士是先Servo On后才给出Ready信号,这样系统开发的时候必须是针对这些设置来开发配套,还有其它控制信号方式有总线差分式、集电极开路式信号,信号电压也不一样,有5V、12、24V、这时要考滤加电阻或光隔很多要匹配才行。
因此西门子、法兰克这些多与自己伺服配套,而国产虽有自己配套,但开发出来晚,必须要去适应市场上已成熟应用的伺服。

网友H:
呵呵,安川国内好象没有数控系统吧…………

网友B:
在四月份的展会上,看到一日本厂家用的数控系统就是西门子专门针对安川伺服做的。

至于数控系统和伺服驱动的配套问题,但凡大厂,配套提供或配套使用的为多。国内的2大数控系统供应商,广数,华中目前也基本具备了全线产品的配套生产和供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