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显示C盘下被隐藏的文件和文件夹

楼主(2007-01-24):
(无正文)

网友A:
我的电脑-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楼主:
没有用!试过好几遍了

楼主:
请高手指点!!!

楼主:
就光看不会话的啊???

网友B:
看不见不就没有了吗!!有些时候即使有东西,看不见就行了,省的心烦。

网友C:
你要看什么?
有的系统的文件就是不让你看的,只有知道名字,在地址栏里打出来才能看到的。

楼主:
但是被隐藏的不光是系统文件啊!凡是在C盘下的文件和文件夹都隐藏了,里面还有好多有用的资料的!!

网友D:
你看看你的系统管理,你肯定设置了什么了.我知道有的网吧,就采用你说的这种管理.如果是连C盘都打不开,而且拒绝写入任何文件,你应该从软件上找找看.

楼主:
c盘能打开的,就是里面什么东西都被隐藏了!

网友D:
我只能说可能你的硬盘出现坏道了,建议你找个硬盘修复软件,修复一下看看.

网友E:
运行——cmd,在虚拟dos下输入cd c:\,(注意空格),然后回车,然后再键入dir /a,回车,就可以看到根目录下的所有文件,或者键入dir /s /a /p,回车,可以一屏一屏的看c盘的所有文件

楼主:
那只能看到文件,还是不能打开它啊!

网友F:
下面引用由核武器在 2007-1-27 13:54:00 发表的内容:
  那只能看到文件,还是不能打开它啊!
--------------------------------------------------------------------------------------------
你想打开啥?不是文挡文件,就得用专用工具软件打开的!
有的东西,不需要整明白的!好奇心很强吗!

网友G:
haha.格式吧

网友H:
你是否用了什么优化软件限制住了?比如超级兔子

楼主:
没有啊!现在修改注册表也不行,当时是改过来了,但重新打开又恢复原状了。
C盘打开是空的,以前的文件和文件夹都被隐藏了

网友I:
方法:

1·拆本机硬盘下来到其他机器上copy数据然后再装回来format c:,重装系统
2·ghost把C盘压缩成一个image放到其他盘,然后format c:,重装,用ghost explorer找回数据。
3·如果你在雷州半岛,找我修复吧。不用额外收费,请我到街边大排档吃一顿就行了。总计不超过30元钱

网友H:
说来说去还是中招了,兄弟听楼上的说的没错

楼主:
我想可能是系统有问题!同时有2台电脑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都没有联网,中毒的可能不大啊!都是装的2000系统!

网友J:
安全模式下,进入DOS模式再看,或者使用光盘启动,修复一次系统(是修复!)试试吧,或者可以使用启动光盘里的故障控制台修复.

网友K:
有没有改变文件的属性呀,例如隐藏

楼主:
没有人改属性啊!在安全模式下也试了,也不行!

网友L:
修改注册表解决:HKEY-LOCAL-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Advanced\Folder\Hidden\SHOWALL 将键值CheckedValue 改为16进制1可一解决

网友L:
相应的NOHIDDEN 的 CheckedValue  值是16进制的2,就可以看到隐藏的文件和文件夹了。

网友M(2007-08-19):
简单!!!!!!!!!!!!!!!!!!
将文件夹选项中 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受推荐)的勾 去掉就ok了,呵呵

网友N:
将文件夹选项中 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推荐)的勾 去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