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是否正确(MCGS-LG)

楼主(2007-01-24):
如图设置是否正确?接线
  PC------PLC
  2-------7
  3-------4
  5-------5
还是:
  2-------3
  3-------2
  5-------5

网友A:
和你下载程序时,设置一样即可.

楼主:
请教楼上
    设置跟程序下载时一样即可,但通讯线是否也一样呢?
两种情况都作过就是不能通讯.

网友B:
看看你的PLC是那种接口了,如果是232的找到对应的引脚,直接连接就可以了,如果是485的那么还需要一个转换器,将电平转换一下,同样找到对应的引脚。

楼主:
肯定是232口,程序上载下载全部使用,根据MCGS帮助说明进行调试也不可以.只能在旧型号K30S可以使用.

网友A:
硬件:用编程电缆即可
串口设置:数据位和你PLC里一一对应,
http://www.hmitech.com/bbs/Default.Asp?i=8

网友A:
把你PLC型号告诉我

楼主:
PLC是LG K120S或K80S系列.这问题困扰我2年了,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