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显示隐藏的文件和文件夹

楼主(2007-01-24):
求助:如何显示C盘下被隐藏的文件和文件夹

网友A:
在“我的电脑”-“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里有该选项。

网友B:
开始
我的电脑
工具
文件夹选项
查看
显示系统文件夹的内容
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楼主:
但我试过了啊!不管用啊!还有其他办法不???

网友C:
你已经中了毒啦!下2007的金山毒霸吧!不要用双击来打开任何盘,用右键吧!

网友D:
是病毒把你的注册表改了.
开始\运行\regedit\确定,然后把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Advanced\Folder\Hidden\SHOWALL下的CheckedValue删除,再新建一个DWORD值命名为CheckedValue,数值取1即可.

如果不明白就写出你的QQ,可以远程给你弄.

网友E:
学习了,有没有更加高级一点的隐藏呢?这个太过时了,谁都会!

楼主:
TO:蒙毅

checkedevalue删不掉也修改不了啊!郁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楼主:
楼上的说清楚一点可以吗??

网友F:
开始---运行---command或者cmd,然后cd\

最后dir/a可加/w或者/p或者/w/p

/P是满页任意键显示下一页内容

楼主:
我的C盘下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都被隐藏了,里面还有我的资料。我试试看先!

楼主:
还是不行啊!我怎么才能打开那个文件夹啊?

网友G:
估计 核武器不可以随便暴露的,开个玩笑。我最近也在烦电脑。

网友H:
把你的硬盘拆下,安装到另一台电脑中,启动后先杀毒,再关机,停几分钟后,启动电脑,就可以打开了!你试试看!!

网友I:
我估计是中病毒了,建议先下载最新杀毒软件,然后杀毒,最后按常规方法操作试试看.
开始
我的电脑
工具
文件夹选项
查看
显示系统文件夹的内容
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网友J:
超级兔子可以

楼主:
搞不定啊!可能是系统有问题!因为有2台电脑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楼主:
都是装的2000的系统,又没有联网,应该不大会中毒吧!

网友F:
只要安装Windows机器与外界计算机有文件交流。包括U盘、网络,都有中招的可能性。所以所有与外界计算机通过U盘、网络、软盘交往数据的计算机都要安装杀毒软件并定期升级

网友K:
我本来想把解决办法发上来,但发帖子好象不能上传附件,要的请回复,我发到你们的邮箱里 beerem@yahoo.com.cn

网友E:
有可能是中毒了,我的一个同学也有过这种经历。
他也是不能把隐藏的文件打开,最后买了正版的杀毒软件,重装系统后正常,你可以看看。

网友L:
不会是熊猫烧香病毒把你的系统搞坏吧.

网友M:
你中毒了,我的刚刚杀完毒及重装系统,很多资料全没了,我建议重判制造病毒的人,送到沙漠里劳改一万年。不准保释和减刑。

网友N:
不是这样的吧 XP才是你们说道 那样吧 2000应该在控制面板里面修改才可以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