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度表反转的问题

楼主(2007-01-24):
三相电度表下面接电焊机,电焊机工作时电表反转,接三块单相表也是如此,谁有解决的办发?

网友A:
查看实际接线图与原理图是不是吻合,估计接线错误啊

网友B:
有这事,那家里装一台电焊机不是不用交电费了,供电局那帮家伙是吃白饭的呀!!!

网友C:
 №谁与争锋: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1-19 1:59:00
     我这有一很烂的着从理论上行的通。
   可以在用电的时候可以将单相的电焊机接在相线和地之间不要用电焊机就要他空载。电表一般会停转或倒跑,电焊机用来改变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关系。相位改变了感应磁场也改变了。输出给铝盘的转距也改变了。所以就停转了或者倒跑。

网友D:
我认为版主说的现象不可能,除非电表有问题或者接线有错误,但如果是两块单相电表的话就会有其中的一块会反转一块正转

网友E:
要省电不用接电焊机这么麻烦,拆表改装最简单。铅封小问题啦

网友F:
应该是线接错或电表坏!

网友G:
 对,应该是线接错

网友H:
是不是中频电焊机

网友I:
应该不可能,如果是这样电焊的时候不是不用付钱吗?供电局的人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可能性不大。是不是电表有问题,还是接线有问题?有没有接电流互感器的?

网友J:
反转还不好呀,不是省电了吗??
不会你的供电局的吧??

楼主:
接线没有错,如果不信大家可以试一试。

网友K:
用电焊机前后表数差多少?电度表还能正常工作吗?焊机的电流有多大,是不是电度表已被大电流烧坏?

网友L:
太有意思了,没有遇到过!
你可以问下供电局原因,我保证他们肯定会在5分钟之内赶到的,呵呵!

网友M:
单相表有时会出这种现象,但三相表从来没听说有这种事

网友N:
这个情况我几年前就碰到了,你接的是两相(交流380伏)电焊机,我当时是用的3只单相电表,其中没接线的一只有反转的现象,我记的好象是在空载时有这样的情况。你再看一下。

网友O:
从没听说这回事.

网友P:
可能啊!我前几天就帮人家去装了个表,就这现象没办法解决.

网友Q:
我想可能是电表接线接错了

网友R(2007-03-01):
如果电表的电流线接反时电度表会反转的。

网友S: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T:
呵呵 发财了吧

网友U:
对对对,就是表接反了 ,我也遇见过的 ,

网友V:
情况多多,电表接反是个问题.但还有不少问题我们不知道,听听别人的看法.

网友W:
是普通的交流焊机吗?接在三块单相表下也都倒转吗?不可能?应该是一块正转,一块倒转吧?如果你接在三相三线电度表下倒是有可能反转的?因为你肯定用了中间的一相输出,我说的对吗???

网友X:
请问这种电度表那里可以买的到呢,我想给家里用!!!!

网友Y:
这样好啊,可以省电费哦,嘿嘿.
可是我觉得跟接线没有关系,因为电表只要相线经过有电流就会正转,我认为可能是表坏了。一般人不要告诉他。

网友Z:
好象和功率因数有关.

网友AA:
请注意,三相三线电表只能用在三相平衡负载上,用了二相的电焊机,当然会反转.

网友AB:
第一次听说,学习中。

网友AC:
请问楼上的那个项羽师傅!
  您能说的详细点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这是什么原理呀!

网友AD:
负载不平衡,有一相出现电流回流现象.(三个单相表的情况下.)

网友AE:
接线错误啊

网友AA:
三相三线表其实是三相二元件的电表,而三相四线表是三相三元件的电表,如要测不平衡负载,必须要用后者.前者只测得二相的电压和电流,并通过数学上的换算关系,来求得有功功率即P=1.732UI*功率因数

网友AF(2011-07-03):
可能是个考试吧,如此对这种情况是不会存在的哈

网友AG:
能这么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