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系统的频域分析问题

楼主(2007-01-24):
对于小行程,高速的运动平台(2mm的行程,1m/s的速度)由于运动控制卡的采样时间间隔是100us,这样采样点就会减少,从时域来看具有很强的离散性,那么系统是否还可以被很好的控制?如何从频域分析方面加以讨论。(一般机械系统的频率是几十hz,而采样频率是1
0khz应该能够控制住)。

网友A:
2mm行程,1m/s的速度?这种情况下,需要速度更高的运动控制卡。或者,采用其它的运动控制方式,不过这个运动要求,加速度是多少?推力是多少?

网友B:
至少50g的加速度!够意思!

楼主:
加速度在10g左右。100us的运动控制卡不够么?为什么呢?

楼主:
这种运动控制的特点是什么?与其他系统的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呢?

网友B:
加速度10g自然不够,你用牛顿定律算算就知道了,2mm行程,1m/s速度,就算直线起停需要多少加速度?100us刷新周期倒是不那么至关重要,反正越快越好。

网友A:
1m/s的移动速度,100us的响应时间没有什么问题,50g的加速度,100us的响应,我觉得够呛。

网友B:
50g的加速度,100us的响应,我觉得够呛。
=========================================

同意!

网友C(2007-05-08):
现在怎么样了?
多多讨论,学习学习

网友D:
我对松下的调试软件中的频率特性不是很了解,想知道该功能有何作用,请大虾指点。

网友B:
To "邹工": 这是幅频和相频曲线图,不知实测的是速度环特性还是位置环。

至于“频率特性”图能说明什么,对调试和使用伺服有什么作用,建议找一本“控制工程”或“自控理论”的书,温习或补习一番,必然会有收益和启示。

另,这三幅图好像是完全一样的,建议编辑一下,去掉多于的图片。

网友D:
to 波恩  :多谢大虾的指点。该图是位置模式下测得的图形。

网友E:
应该从里往外调: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
从上面的位置环频率响应看,位置环增益还可以提高。
在幅频曲线中尽量使0dB段直线越长越好(即频率越高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