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变频器的节能改造

楼主(2007-01-24):
我公司有一台45KW电动机,采用滑差调速,长期工作在1000-1300
转,请问采用变频器后,有没有节能的空间,

楼主:
本人联系zg.zhenglin@163.com

网友A:
45KW电动机滑差调速,长期工作在1000-1300转,采用变频器后有一定的节能,但是要根据机床和工况才能知道有没有节能的空间和节能多少.

网友B:
不知道朋友那里的 如是武汉,郑州,南昌,长沙的请联系,王;13871000124

楼主:
是带动一台压延设备的,

网友C:
节能效果非常好,我公司是自主选型配套的,很多改造以后运行安全

网友D:
郑工你好!如果你的设备负载不是很重,工艺要求允许的话,采用变频调速后,节电空间还是可观的。如有需要和我联系0531-85818181,随时欢迎你的来电垂询。

网友E:
有是肯定有的,但是工况怎么样,负载的轻重都有关系的,理论上是可行性很大的

网友F:
看工况,也许只节一点点

楼主:
我们公司在杭州,负荷有时候重,有时候轻,

网友G(2007-03-02):
郑工:你好!我是杭州搞节能的,你的设备我可以给你看看啊!13175130306徐

网友H:
“一台45KW电动机,采用滑差调速,长期工作在1000-1300
转,请问采用变频器后,有没有节能的空间”
1、你现在的系统工作状况良好,除了电机工作发热外,其他部位没有发热的,即其他部位没有耗能的!
2、如果你用一台变频器控制45KW电机调速在1000-1300转,你会发现变频器发热很厉害,风扇在不断的吹风降温,耗能在6%以上;
3、而电动机的用电量和改造前一样,因工况并没有改变,而电动机的温升高了,比工频时增加了谐波损耗;
4、采用变频器后,没有节能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