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机即ON的问题

楼主(2007-01-24):
请问西门子有没有类似OMRON的那种开机即ON的继电器(PLC中)。我记得OMRON好象是190*有这功能。

网友A:
好象是没有,要在OB100里面编

网友B:
没听过,只有在程序里编了。

网友C:
使用SM0.0控制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SM0.0"是什么意思?
谢谢1

网友D:
西门子S7-200系列的PLC使用SM0.0来完成你说的功能,S7-300/400系列使用OB100组织块来完成,你只需要将需要上电执行一次的程序放到OB100中就可以了。

网友E:
sm0.0 是该位在运行时一直是1.用该位驱动Q就可以开机ON了。

网友F:
在OB100里SET就行了

网友G:
yuanle的方法全面又正确。

网友H:
支持~方便好用~!

楼主(2007-06-09):
请问如何在OB100里SET.

网友I:
ob100 里写下面的语句,m0.0就是常ON的(前提,在程序的其他地方没有复位m0.0的指令)
SET
= M0.0

楼主:
是这样设置后M0.0就是ON的了吧,那如果OB1中有M0.0置位复位的是否就正常可.

网友J:
是不是OB100里的程序就是开机初始化程序?

网友I:
是这样设置后M0.0就是ON的了吧,那如果OB1中有M0.0置位复位的是否就正常可.
没看懂,不过在ob1里再复位的话,就变为off了
是不是OB100里的程序就是开机初始化程序?
是的

网友K:
是这样设置后M0.0就是ON的——PLC暖启动(重新上电或从停止到运行)才会这样。
    其它地方不要再写M0.0
    OB100程序在CPU执行暖启动时执行,且只执行1次,可用于变量的初始化。

网友L:
200的话就是SM0.0
300和400就是要在OB100里自己定义

网友M:
200中最好用SM0.1(First scan on)是加电后第一个扫描周期是ON的状态,而SM0.0是(Always ON)一直是ON的状态,所以最好用SM0.1

网友N:
同意老菜鸟话,不过根据控制的不同可以用OB101,OB102,他们也是上电初始化。在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O(2007-08-28):
200里面用sm0.0就可以完成你说的功能,300里面需要自己编程的。

网友P:
25313这个就是一开机就是ON的了

网友P:
西门子就是SM0.0

网友Q:
老兄,不用专门找啊.用任何一个触点常开常闭并联就是了.

网友R:
不是有輔助的繼電器嗎,也可以的啊。。。。開機就一直通

网友I:
在ob1写下面的程序,
 O M0.0
 ON M0.0
 = M0.0
M0.0即为常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