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初始值的问题

楼主(2007-01-24):
请问西门子S7-300在哪设置M/Q点初始状态。也就是开机我就想让M10.2S输出为1。在哪里设置?

网友A:
在OB100里编一句

SET
= M10.2

网友B:
楼上说的对,OB100内的程序只在开机时执行一次

还可在OB1里面

SET
= M10.2

网友C:
用置位与复位指令,当PLC第一次扫描时,M10.2就置位,需要复位时用复位指令

工控啊!

网友:
是的,Siemens PLC OB100就是上电后首先扫描执行一次,然后进入OB1扫描执行程序的。

网友D:
在OB100中编程如下:
AN M10.2
S M10.2

楼主:
谢谢各位了.那有没有对输出进行设置的?比如
SET Q0.1=ON可以不?

网友E:
系统中有这个实现置位功能SFB块,在OB100中调用.

网友F:
方法太多

网友G(2007-02-24):
好啊,又学习了一招!!!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