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求助:维修变频器要用的什么样的示波器?

楼主(2007-01-24):
维修变频器要求用什么样的示波器.模拟的可以吗?

网友A(2009-03-14):
维修变频器最佳选择什么样的示波器

网友A:
维修变频器最佳选择什么样的示波器
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B:
当然得数字了,象什么210啊之类的我就是原先用的

网友C:
一般用20M的双踪就可以了。1千多块钱!

网友D:
20MHZ双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