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安全电压?

楼主(2007-01-24):
安全电压?多少才算呢

网友A:
我国标准规定工频电压有效值的额定值有42V、36V、24V、12V和6V。特别危险环境中使用的手持电动工具应采用42V安全电压;在有电击危险环境中使用的手持照明灯和局部照明灯应采用36V或24V安全电压;金属容器内、隧道内、水井内以及周围有大面积接地导体等工作地点狭窄、行动不便的环境或特别潮湿的环境应采用12V安全电压;水下作业等场所应采用6V安全电压。当电气设备采用24V以上安全电压时,必须采取直接接触电击的防护措施。

网友B:
中学物理时教的是36V。

网友C:
不同的环境条件,安全电压是不同的。36V只是一般情况下。

网友D:
根现场环境 操作人的身体状况 年龄 性别 触电的时间 有关

网友E:
42V、36V、24V、12V和6V 还有通过人体的电流不要超过30ma.

网友F:
中国36以下.日本12以下

网友G:
我认为应该是电池来照明还比较安全.

网友H:
现在我国的标准改成是50V了。

网友I:
有安全电压吗?低电压高电流会产生什么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