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电磁阀的"好"与"不好"具体一点是怎么看的?

楼主(2007-01-24):
现在电磁阀的品牌很多,具体的好坏也不知如何判断!!不知道是否有一个硬标准!!

网友A(2007-03-09):
呵呵,硬标准就是出问题的时候很少或没有就是好的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使用寿命了,再就是性价比

网友:
只要不是三五产品就行,关键在怎么使用上

网友C:
不同牌子的阀有不同的特点,结构,材料不同.关键是选择好你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