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比较菜的问题

楼主(2007-01-24):
我厂目前在用称重系统,有四路模拟量输出,四路模拟量输入。系统是S7-200
在瞬时流量模拟量输入表达式里:(\\本站点\瞬时流量1-6410)/25600*\\本站点\量程1。
在给定流量模拟量输出表达式里:(\\本站点\给定流量1/32000*20-4)/16*\\本站点\量程1
还有一个频率模拟量输入表达式:(\\本站点\电机频率1/2000+4)*2.5
模拟量对PLC寄存器地址:V100、V102、V104、V106、V108、V110、V112。但怎么才能知道它们对应的是PLC控制器的哪个接线端子啊!
请大侠们回复下。

楼主:
三个表达式分别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还有子程序吧?顺着程序往前看,可以找到输入端子;往后看,可以找到输出端子;

楼主:
没有啊,组态里面
这些地址是不是通过软件将程序传送给PLC控制器上对应的端子啊!

网友A:
能否将程序发到我的邮箱,我帮你看看。cementor@163.com

网友B:
查程序不行,要查变量词典,对应的变量写有输入地址。不然给亚控打电话。

网友B:
看错了,模拟量对应的是内存,看不出来接线端子。要看电路图。

网友C:
“怎么才能知道它们对应的是PLC控制器的哪个接线端子啊”——没有电路图或PLC的I/O对照表,谁也帮不了你......

网友C:
“三个表达式分别是什么意思”:
(\\本站点\瞬时流量1-6410)/25600*\\本站点\量程1——表示把变量“\\本站点\瞬时流量1”减去6410再除以25600,然后再乘以\\本站点\量程1
......
表达式具体什么含义,要知道控制算法才能理解。
第2个表达式中的32000是模拟量模块的最大值——例如最大输出DC10V,那么模拟量地址(假设为AQW0)的最大值就是32000。

网友:
具体哪个工程量对应哪个通道,是编程人员自己定义的,最好能找到I/O分配表,如果找不到,可以连接上设备,做一下测试,每次只连一个端子,看上位哪个响应,如果没有上位,就需要你对程序本身比较了解或对工艺控制流程比较了解,就看PLC的输出是怎么根据这一路输入变化的,从而判断输入是什么

楼主:
PLC的I/O对照表,我没有啊,能不能发一份给我啊。
roxette8234@sina.com
我看过台达的PLC,它的模拟量电流信号:-20mA—+20mA,对应的是-512—+512的转换范围。
前面老菜哥的意思是如:0—+10V对换最大值是0—32000,要在哪才能查的那啊。
前面的表达式,怎么才能知道控制算法才能理解。

网友C:
我说的“PLC的I/O对照表”是指设计人员自己定义的I/O对应关系,比如说1#监测点的温度对应于输入点AIW0,2#监测点的温度对应于输入点AIW2;频率模拟量输出对应于输出点AQW0,温度模拟量输出对应于输出点AQW2......

网友C:
而你说的是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与其变量值的对应关系,这个可以参阅西门子PLC的相关手册。你自己先找一下,实在找不到我可以帮你。

网友C:
“前面的表达式,怎么才能知道控制算法才能理解”——这个控制算法是设计人员在控制方案中采用的相应算法,这个和工艺、设备参数有很大的关系。即使看来差不多的两台设备,控制算法总体是一样的,但可能有个别数据也不一样。
这个控制算法只有比较了解工艺流程、设备参数的人才知道。

楼主:
我这真的没有啊,只有一本台达的PLC控制器说明,没有西门子的。
麻烦老菜哥发一份给我,好吗?谢谢了
roxette8234@sina.com

网友C:
放在我FTP上:
ftp://gk:gk@deshengwu.vicp.net/工控/德国SIEMENS西门子/S7-200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手册(2004年6月、共512页、手册编号6ES7298-8FA24-8FH0).pdf
第400页。

楼主:
老菜哥,打不开啊.

网友C:
下载不下来还是打不开文件?
如果打不开文件,需要下载:
ftp://gk:gk@deshengwu.vicp.net/综合/Acrobat Reader V7.0简体中文完整版.exe
安装之后才能打开。

楼主:
下载不下来啊.网页根本打不开

网友C:
哦,我可是能够打开,不知是你的网络存在问题还是我的网络存在问题。
要不然你直接在西门子官方网站去下载吧: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

网友D:
1)瞬时流量模拟量输入:(瞬时流量1-6410)/25600*量程1。这个公式的意义不知道,因为具体与A/D转换结果、变送器量程等有关;6410应该是变量定义时定义的最小数据,或S7系统A/D转换基数(因没用过S7,所以不知道)
2)给定流量模拟量输出:(给定流量1/32000*20-4)/16*量程1
这个公式应该是将上位机的设定工艺期望流量通过PLC转换为流量控制器的给定(控制器工作方式是串级控制方式,即控制器的由外给定设置,信号方式为4-20mADC标准信号),32000可能为对应的D/A转换系数,或为流量转换系数
3)还有一个频率模拟量输入表达式:(电机频率1/2000+4)*2.5
意义难于理解,因为与频率测量传感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