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通讯怎么解决

楼主(2007-01-24):
请各位朋友帮帮忙:
我的PLC是OMRON,CPM2A的,4—20mA的压力传感器,显示器无输出。注:有1和0

网友A:
压力的4-20mA给CPM2A的模拟模块么?

楼主:
是的 压力的4-20mA给CPM2A的模拟模块了。

网友B:
量量有电流输出吗/ 有的话 好好看看你的程序。

楼主:
我量过电流了,有输出,可是没有显示。是我计算公式不怎么对吗?

网友C(2007-06-08):
又可能是你的通道设置错了,或者是该输入口没有打开

楼主(2007-09-05):
怎么设置啊

网友D:
手册 有的
模块带的

楼主(2007-11-14):
200.通道吗?

网友E:
欧姆龙的还没有用过

网友F:
模拟量模块在程序里设置好了么??怎么设置的?Q94051004

网友G:
请教高手,我用CQMI-CIF02编程电缆连接PLC,连接CPMIA的PLC时没有问题,但是我在连CQMI-CPU11时能找到PLC但是显示离线,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H:
通道设置设置没有,接线对吗

楼主(2008-03-24):
对了.不知道.....迷茫
怎么学好啊/请各位大侠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