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菜鸟的问题

楼主(2007-01-24):
变频器4-20mA模拟量电流输出进PLC输入模块有哪些功能?

网友A:
到底是什么意思?能否说清楚点.

网友B:
检测电流,用于报警连锁

网友C:
作为回馈端子

网友D:
在PLC里面做速度闭环。

网友E:
实际上说,4-20mA是变频器的反馈信号,用这个信号来显示变频器目前的工作位置(运行在多少频率),用于检测反馈信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