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中关于时钟脉冲和上升沿的问题!!个人见解!!!

楼主(2007-01-24):
大家都知道,在S7-300\400中设定了时钟脉冲的地址,就可以用,从100MS到2S不等,但用它们的时候,都要加一个是升沿或是下降沿程序,如:时钟脉冲地址为M100,用1S加一次数,
A M100.5
FP M10.0
L MW20
L 1
+I
T MW20;
在这个程序中,是1S加一次1,用到了上升沿程序 FP M10.0 ,那在很大的工程中,如果很多地方都要用上升沿,那memery可能用的太多,就不好的.
怎样编一个程序,让M100中的所有脉冲只接通一次呢?

网友A:
也就最多8个位,加起来一字节,不算多吧? 实在不行,还有堆的DB区可以用呢!

A  M100.5
FP DB1.DBX100.5
不一样用吗!?

网友B:
l mw100
l mw102
ow
l mw100
aw
t mw104

l mw100
l mw102
ow
l mw102
aw
t mw106

l mw100
t mw102

MW104 就是所有时钟的上升沿, MW106就是所有时钟的下降沿.

楼主:
至亚星:这个程序编的不错嘛!!!比较好用!!

网友C:
搂主你的程序能正确执行吗?....
不管M100.5 ON/OFF状态如何,MW20每个周期都会加1,这恐怕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吧。

网友B:
一般般的啦。。。。。

网友D(2007-03-21):
下面引用由dcount在 2007-1-30 14:24:00 发表的内容:
  搂主你的程序能正确执行吗?....
不管M100.5 ON/OFF状态如何,MW20每个周期都会加1,这恐怕不是你…
--------------------------------------------------------------------------------------------
怎么会呢
是你理解错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