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块添加问题

楼主(2007-01-24):
各位高手,在S7-200编程软件中如何设置他的扩展模块,如模拟量模块?并且在那里编辑他们的IO地址?

网友A:
不用在软件里组态的,这个和300不同

网友B:
S7-200中是不用组态硬件的,只要模块定好位置后,就直接从固定的地址读出或写入模块各通道的数值就行的。输入是AIW0开始的,输出是AQW0开始的,第一个通道是AIW0,下一个就是AIW2,依次排列下去。输入输出都一样

网友C:
我们用的是扩展输出口,通过扩展口连接,输出地指直接在程序中定义。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我以后还有问题再向你们请教

网友D:
200中是不用设置的,我们用的是扩展电缆。在列表中直接定义,在程序中直接使用就行了。

网友E:
可是在不连接PLC时,编译错误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