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整流二极管知识请教

楼主(2007-01-24):
整流二极管IN4007下面有H Y两个英文字母,不知道这HY这两个字母代表什么意思,还看到整流二极管IN4007下面不少标记不知道它们分别代表什么,相互间是否可以替换

楼主:
看来天冷大家不愿意敲键盘了

网友A:
我带换二极管时,只着重耐压.电流.恢复时间.导通电阻
型号以外的符号从没注意

网友B:
H Y也许是厂家作的标记

网友C:
那个好像是生产的标记,有点像批次,没什么用的。

网友D:
你确认是in4007就可以了,参数都一样的。

楼主:
也就是说只要确认型号是IN4007,就可以替换是吗?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各位师傅,就是三极管与可控硅的区别:我以前的师傅教我说三极管带一个英文字母C,可控硅是没有的,不知道这个说法正确吗

网友D:
你可以到这个网站下载资料的,输入元器件型号,查一下就知道了。http://www.alldatasheet.com/

网友E:
没有错,这个管子才0.1元一个,便宜很啊

网友F(2007-02-25):
这是厂家名称--苏州欣虹扬呀

网友E:
很多三极管上是没有C的,老式的三极管有A、B、C、D,新式的有C、B、S等等,三极管的型号是有字母+数字组合的,有的字母代表PNP或NPN,有的代表是高频、低频、功率、还有一些额外参数等

网友F:
扬州虹扬电子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