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讲讲自力式调节阀的优缺点

楼主(2007-01-24):
请各位讲讲自力式调节阀的优缺点.

网友A:
网上自已搜呀,
这里的人十有九是笨蛋

网友A:
我是说,这里的人水平低,答不了你的问题,

网友B:
自力式调节阀从本质上讲主要是用来稳压,而不是调节。它具有响应速度快,结构简单,易维护,价格低的特点。这是和有动力源的调节阀相比。任何种类的调节阀都有它特定应用的场合,选哪一种类型的调节阀关键看工艺的特性,比如介质种类,工况,口径,精度要求,泄漏量,动作频率等。从这一点看任何一种调节阀没有本质的优缺点之分,只在质量上存在优劣之分。我的经验看自力式调节阀主要用在油路系统压力调节,在一些调节频率不太频繁调节精度要求不高的蒸汽管路上也可以用。

网友C:
我在一家玻璃厂做仪表工.自力式调节阀实用于在一些调节频率不太频繁调节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它的优点,它具有响应速度快,结构简单,易维护,价格低的特点。
有机会交个朋友.QQ357991897

楼主:
谢谢各位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