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7-01-24):
在一次维修工作中,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一台电机由接触器控制,正反转。当正转起动后,电机正转,按停止后,电机停止。在按正转,正转接触器吸合,但电机反转。经过几天的检查,发现正转接触器中间一相触点不太好,更换后正常。有哪位高手,能给解释一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谢谢!!!

网友A:
不奇怪,2相运行

楼主:
奇怪的是,为什么会反转?

网友B:
   三相电两上一下,一相接住不好,将会造成输入电流不平衡,电机旋转磁场凌乱,有可能造成翻转

网友C:
缺一相  两相运行

网友D:
支持110的看法,缺 相时如果负载太轻 有可能造成反转

网友E:
是的,如果是重载一定不会转动的.但是这种情况很少见哟

网友F:
哈哈。缺相反转很正常哦

网友G: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故障原因就是有一相线耳接线松掉了.造成旋转磁场出错所至的.

网友H:
 双相运行.容易烧电机

网友I:
接触器其中一相触点接触不好,造成缺相运行.容易烧电机,还有可能引发其他事故.

网友J:
这样的问题我遇到过,热继电器一个脚断了,而电机负荷轻,就出现了上述情况,其实如有一个反向的力也就反过来转了,我的750w电机也没觉得很热,时间短电机 也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K:
取决与你的负载,如果是牵引机吊车等类似负载肯定会出现反转的.应该从电机的噪音很容易辨别电动机的缺相的.

网友L:
很正常啊,就是相序的问题,少一相时相序就不好确定方向了,电机当然有可能会反转了.

网友M:
两相运行就不一定会反转只是看你接触不好的是哪相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