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同行帮忙看看

楼主(2007-01-24):
工控朋友,大家好!上图中梯形图指令只有1407步,可是显示却有6000步,程序中还有多个指令异常提示,黄色的即是,请大家帮帮忙,这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
用软件读取时显示的也是6000步,可是梯形图中却只有1407,打开指令程序时才看到这些代码,请问同行朋友,这样的话的PLC中会影响程序的正常运行吗?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我也经常遇到,只要有END指令,一般不会有问题,你可以转换成语句表后将它们删除。清除PLC内存后再下载就会消除。

网友B:
你随便修改个地址 重新编译一下 然后把地址再改回原来的 试试
QQ 727815050
交流 学习

网友C:
你好,你用的是GPPW 的哪一个版本的软件包啊,还有你的MITSUBISHI 的PLC 型号是???FX2N 还是Q00.......??

网友D:
转换程序后用检查命令

楼主:
ytzidonghua:你好,我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1573:      你好,我用的是GX8.0,PLC为FX2N的
zhouqingfei:你好,转换后的程序用检查命令,才出现上述的错误
请同行们多多指教呀

楼主:
我想程序中有错误,可是设备运行却是正常的,要是这些没有用的,又为何要写入这么多的程序呢?不懂

网友E:
PLC不执行END后面的指令,程序中没有错误!

网友F:
没有问题呀,END后面的不执行.

网友G:
这种情况可能的话是:运行着的传进PLC的程序比原来做实验的程序要小,所以END后面还有其他程序的指令

楼主:
上图为1407步后面的,全是这样的语句。
听操作工反映修过两次,维修人员告诉是里面程序坏了,都是一年左右,正常情况,PLC内部软元件是不会“坏”的,我想问下,PLC到一定的时候是否会跳到错误的程序,导致不能正常使用呢?

网友H:
应该是用GPP上传程序的时候多次上传程序都是选择了步数范围,使用时没有事,但是用软件读取时就会是显示6000步,可是梯形图中却只有1407步,下载下来的程序不能上传给PLC.碰到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把梯形图复制到一个新建的程序中再上传,多的步不用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