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通信问题请教

楼主(2007-01-24):
我的plc是fx2n,买的时候送了一根线有三个头 一头是插在pc上的 一头是圆的插在plc上 ,还有一个是20多针的头(一直没有用所以没有记得太清楚)说是用来连接手持编程器的。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可以很好的把程序从pc中下到plc中,并且监控等。
问题是我现在想用pc实时控制一台plc,也就是实时通讯。我看到网上许多文章都说要“通过SC-09编程电缆或FX-232-BD通讯模块”。
请问我现在用的这根线中是不是已经有 “SC-09编程电缆”。还是实时通讯的时候不能用编程口,而是必须用功能扩展口然后加上FX-232-BD通讯模块!还是用别的方法。

网友A:
都搞这么长时间 三菱的了 SC-09 还不认识?
如果PC与PLC通讯 还要监控PLC程序 那你需要用模块。

楼主:
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 我在pc上把编好的梯形图传到plc的时候 就是用的这根线 但是未加扩展模块 就是直接插到那个plc上标准内置口的(就是那个fx2n上的小圆口)

网友B:
用232BD只是另外一个选择,用SC-09也是一个选择,另外还可以用485BD。SC-09那个长的接口是连三菱其它系列(比如A系列)PLC的,三菱手持编辑器本身也是422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