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用FX2N-32MR的标准内置口(就是那个圆的编程口)进行实时通讯??

楼主(2007-01-25):
可否用FX2N-32MR的标准内置口(就是那个圆的编程口)进行实时通讯??

网友A:
可以,但那根SC-09线很贵(原装的),还不如用232BD

网友B:
用国产的线也没问题

网友C:
可以;
但电缆一定要带光电隔离的,否则在现场很容易因干扰而引起通讯中断;

有使用问题可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东路桥大道488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8050
电话:0576-2401797   2401785  2196510  2205887
传真:0576-2401785
手机:13777650379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网友D:
实时通讯要看是什么方式的通讯。如果是FX做从机,连接PC或HMI,用其编程口可以,但还要考虑通讯距离的问题。如果是FX做主机,要加通讯模块的。我就生产FX的编程电缆。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E:
老大当然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