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插线板问题

楼主(2007-01-25):
昨天我发现办公室、车间、家里的“公牛”牌插线板(可以插三爪和两爪的)中,地线(三爪的中间一只)全部带电,其中火线对地是97V零线对地72V,但是直接量插座,火线对地和零线对地都没有问题,只要一用插线板,插线板的地线就不正常,带电。我将所有用电器全部拔下,测量插线板也不正常,百思不解,请大家帮着分析一下,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地线没有接好或者根本没有接,带电是其他电器回电

楼主:
我量插座没问题啊,而且插线板没接任何用电器,不会有回电。

网友B:
你的问题没有什么意义!如果真是你说的那样,你检查你的插线板的线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C:
零线的问题

网友D:
1.你那几个地方墙上的电源插孔都没有接地线,这一点非常普遍,按规定是必须接的。
2.很多电器出于EMC的需要,电源入口都安装有L.N对地的电容,那么地线上的电压就等于这两个电容对220V的分压。
3.现在很多插座都有防雷击等功能,所用的放电管会导致轻微泄漏
4.插座本身绝缘等级差,漏电
5.这个墙上的插孔和另一个插孔之间装有地线,通过另外一个插孔接的插座或电器传过来的。

楼主:
如果用自己配的盘,地线都不接,应该没这种现象了吧。

网友E:
1.偏相 2.插座接线错

网友E:
3.谐泼.4中性点.5接地.

网友F:
可能是插座虚接的原因,插线板地线上有轻微的漏电。

楼主:
我彻底将插线板解体后,内部没有什么特别的接线,将插头端接地拆除,量插座零与地仍有80V电压,将插座端地线剪断再量,电压消失。我们办公室都用的这种插座,都有这种问题,但所有电脑、热水器、打印机都没有影响,很奇怪。

网友F:
 TO:zhaonig
你提到的这种情况会经常遇到,主要原因是由于你们办公楼布线不合理造成的,因该是三相不平衡的原因所致,也就是说A、B、C三相匹配的电流不均衡造成的,如果零地混接的话,你们所有的用电器,只要是铁外壳都会带电,很危险啊!

楼主:
谢谢刘静淳,看来解决这问题还是个大工程,呵呵。

网友G:
刘静淳,说的有道理,是你的办公楼的布线问题

网友H:
呵呵,不错~~~
要是解决还真得来一次大工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