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程序的导入导出

楼主(2007-01-25):
当梯形图转换成助记符时,如何把其导出到文本中.
并且如何把文本中的文件转成梯形图

网友A:
用OMRON的CX-Programmer文件转换实用工具就可以转换!

楼主:
哪里有下载啊

网友B:
TO 苏恒:
只能另存为CXT文件,那个格式不是指令表形式的,没有多大意义。
你说的是什么呢?

楼主:
TO老菜鸟:
我想把指令表格式的程序转换成梯形图的格式。但不知道方法。

网友B:
TO 雪世界:
“把指令表格式的程序转换成梯形图的格式”——一般情况下程序文件就1个cxp文件有用,这个文件里就包括程序,当然也就包括梯形图和助记符了(软件中称“助记符”而不是指令表)。

网友B:
你打开程序以后,如果看到的是指令表(助记符),你把当前窗口切换到梯形图窗口就可以了。

网友B:
文件转换实用工具在这里: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说的文本文件是什么格式的,难道是TXT???

楼主:
这个CPT文件是如何生成的啊

网友B:
CPT文件是老编程软件SYSMAC-CPT的程序文件。

楼主:
我是想把网上下载的助记符程序,转换成梯形图的程序,有办法吗?

网友B:
那要看是什么样的指令表,如果是这样的,就可以:
' 设备启动/停止
LD 0.1
OR 200.00
AND 0.2
AND 0.3
OUT 200.00
' 设备启动告警
LD 1.1
AND 200.00
OUT 200.01
TIM 000 #30
' 线体运行
LD TIM000
OUT 10.0
' 1#道岔自动运行
LDNOT 1.2
OUT 201.01

网友B:
你切换到助记符模式,把指令复制进去(如果有错误<那一行变为红色>的话,可做些修改),然后切换到梯形图模式就出来了。

网友B:
你不信的话,你可以把我的这段程序复制进去试试看。。。

楼主:
谢谢了,搞定了

网友C(2007-08-21):
请问CX-P软件中的梯形图如何复制到word文本中(不是屏幕拷贝)

网友D:
请问楼主哪里有OMRON的中文编程软件下载,小弟的邮箱是yf668999@163.com

网友E(2008-01-10):
应该好好研究一下OMRON编程软件另存为的几个文档的类型,各代表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