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debuilder 1.5的安装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07-01-25):
 我们的一个老客户在win98系统中安装NodeBuilder1.5版本的(win98系统是刚重新做过的)。安装时出现错误提示“An internal memory allocation error in user heap has occured. Close all applications and restart the system. Error 3018。” 重启后再安装还是这样提示。请高人指导,怎么办?画面如下所示。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帮我呀,我急着呢。

网友A:
可换台计算机安装试一试或浏览一下NodeBuilder1.5计算机配置要求文档。
最好升级用NodeBuilder3 版开发工具吧。

楼主:
感谢斑竹,在另一台机子上试了,情况一样。
再请问斑竹,如果换成NodeBuilder3的话,我原来的程序,是不是可以不用任何改动就能在NodeBuilder3下进行编译呢?

网友B(2007-02-26):
安装不灵的话 试试把 软盘copy 到硬盘再装
好像是安装盘的毛病!!!(瞎猜的)

网友C(2007-04-13):
是软盘问题哦
COPY到一盘,找到1.5先备份在用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