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3上电报A608

楼主(2007-01-25):
611上伺服驱动模块1123上电报A608,有劳各位指点故障点在何处?

网友A(2008-07-17):
转速控制器输出受限制
原因 转速控制器处在其极限(扭矩或者电流限制)上时间过长,不能允许了。许用
的时间在参数P1605 中设定,而监测响应时的上区转速极限的许用时间在参数
在参数P1606 中设定。
同步电机:
在正确操作中,正确优化的轴驱动绝对到不了它的电流极限,就是在大转速变
化时(从快速正方向一下子变到快速负方向时)也到不了。
P1605 = 200 毫秒

P1606 = 8000 转/分钟
感应电机:
在操作中用最大扭矩/电流的加速和制动是常见的,只有一个静止的驱动(0
转速)是要监测的。
P1605 = 200ms
P1606 = 30 转/分钟
1. 在首次调试时,在软件已经被更换或者被更新后,在参数已经被输入后,
没有执行“计算电机数据”或者“计算控制器数据”功能。驱动仍然保持着缺
省值(这个要被计算的值为0),那么,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导致此故障(参
数P1605 和P1606 应该适应这个轴的机械和动态能力)。
2. 通过模拟输入点或者通过PROFIBUS 输进的扭矩减量不合要求,太大。尤
其是通过PROFIBUS 输入时,从定位操作转向用转速设定点输进的操作时更
会出现这种影响(检查是否输入了扭矩减量。通过参数P1717 诊断,0%:无
扭矩;100%:满扭矩)。

处理措施 - 检查连接电机 / 变频器的电缆(相丢失,交换)。
- 检查电机接触器。
- 检查扭矩减量(P1717)。
- DC连接电压出现了?
- 检查DC连接电压(检查螺钉是否是紧固的)。
- 除去电机的障碍。
- 连接了电机编码器了吗?
- 检查电机编码器的电缆屏蔽。
- 电机接地(PE 连接)了吗?
- 检查编码器脉冲数(P1005)。
- 编码器的电缆适合于编码器的类型吗?
- 检查编码器轨道的旋转方向(例如带同步轮齿的编码器,P1011)。
调整并使参数P1605和P1605适合于轴的机械和动态能力。检查是否已经输入
了扭矩减量(通过参数P1717的诊断,0%:无扭矩;100%:满扭矩)。
对于直线电机:
- 检查实际值转换。
- 检查在最大电机电流(P1105)下的减少量,如需要的话,增大该数值。
- 检查电源电缆连接。
- 对于并联的电路构成,电机被正确地指定了吗?电气连接正确吗?
- 在功率模块中的Uce监测功能已经响应了(靠断电/通电来复位(RESET))。
- 更换功率模块或者更换控制模块。

网友B:
6sn1123上电报A608,,,检查模块和驱动,,611驱动我修的多,技术交流,13056660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