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轨道的起重机必须安装防撞系统吗?

楼主(2007-01-25):
我公司要在同一轨道上安装三台门座式起重机,相互之间的防撞怎么办,必须安装防撞系统吗?
看了一下设计手册,介绍有红外光电开关型,超声波测距型,普通的行程开关型等。
做过类似的同行高手说说,介绍一下如何选择为好,可靠性好,经济实用。谢了!

网友A:
需要安装用红外光电开关型

楼主:
红外光电开关型也有一定的缺点,红外光束的大小问题。光束太小的话起重机行走有了一点偏差,可能就接收不到信号了。

楼主:
测距型的,如超声波测距、激光测距,价位很高,使用效果不知如何?

楼主:
普通的行程开关型,行程开关的安装,吊机之间撞块的安装,行程开关与撞块的配合,机械设计方面的配合也很麻烦。

网友B:
可以用漫反射型的光电开关,检测距离1000MM,我们用过,不错.

楼主:
谢谢 鲁日威
检测距离1000MM,大型门机之间如果只有1米距离是不够的,起码也得4、5米吧,大车行走减速停车时间相应较长。有检测距离长点的光电开关吗?

楼主:
没人再介绍介绍自己的经验吗?

网友C:
GD08 光电开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检测距离Sn 漫反射型 10....100CM
         反射板型 5M
         对射型 15M

号 DC

型 NPN 常开 GD08-BNZ1J
NPN 常闭 GD08-ANZ1J
NPN 常开+常闭 GD08-BANZ1J
PNP 常开 GD08-BPZ1J
PNP 常闭 GD08-APZ1J
PNP 常开+常闭 GD08-BAPZ1J
触点输出 GD08-BAJZ1J
AC

型 常开 GD08-B
常闭 GD08-A
触点输出 GD08-BA

技术参数
工作电压 DC(V) 10...36 额定工作电流(mA) 200/300 5A
AC(V) 20...250 消耗电流(mA) ≤20
指向角 3...20 响应时间(ms) <2
外来光极限(ux) 日光 ≤10000 环境工作温度(℃) -25...55
卤光 ≤3000 短路/极性保护(DC) .
连接方式 内接线 外壳材料 PBT
防护等级 IP65 符合标准 GB/T14048.10

网友D:
漫反射红外线应该行,只是应注意安装位置,解决干扰问题.

网友E:
用对射型就可以
我们安装了上百个这样的开关了

网友F:
光电传感器BANNER Q45系列

楼主:
不知道有否起重机有关防撞安装要求的标准,是否必须安装?
否则政府部门不会通过。

网友C:
BANNER Q45--邦纳的光电开关,贵不贵?

楼主:
邦纳的光电开关,是美国的吧?
以前在展会上看到过,谈了一下,好象价格还可以。

网友C:
我们以前用的是欧姆龙的,反射型,2米

Q45的性能和那个欧姆龙的比,怎么样?

网友G:
欧姆龙带反射板的也可以吧。。。

楼主:
说到光电开关,前一段时间有个朋友问我一个问题:设备上三对光电开关,两对正常,另一对偶尔不良,找不出任何问题,换新的也不行,将另二对中之一与之对换,装于原位置的好的还好,有问题的还是有,奇哉怪也。弄的我都没法回答。后来也不知如何解决的。

网友C:
我觉得对射型的光电开关两个,一个发射,一个反射,欧姆龙的假货市面上太多了,我上次就是因为用光电开关的常闭点控制变频器的停止,将变频器弄烧了,查到的原因是里面的小继电器高频率的跳动引起变频器功率管烧毁.你那个朋友我想也是捡便宜吧?

楼主:
现在的光电开关鱼目混杂,质量参差不齐,价格也是天差地别。浙江厂商的据说只有70-80元,能有好货吗,只能将就用吧!

网友H:
我们单位是采用行程开关的,比较实用.

楼主:
采用行程开关,那两台门机之间的撞块很长吧,如要求最小间距5米的话,撞块长度就要有5米,孤零零地伸着,机械机构方面看起来感觉有点不太爽。

网友I:
我这的染部用12部天车,每行4部全部用行程开关互锁的。

网友J:
用行程开关简单,调试也方便,价格也可以,效果也有保证。

楼主:
天车用行程开关互锁很好,撞块的大小不会影响到下面的生产区域。但门座式起重机不同,大车行走部位装了太长的撞块,下面的生产区域就不方便了,虽然控制简单,调试方便。
用光电开关就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只是要安装到位,可靠才行。

网友I:
用光电开关也不错。
勤保养就行

网友K:
一般的门机采用普通的机械限位开关即可OK了,要求高的采用红外,另外激光的也可以,而且现在还有防撞雷达可选,主要看用户的要求

楼主:
记得前年有个做销售的推销激光测距,可带显示,价位可高的离谱。

网友L:
请问谁有MOELLER接触器和奇胜接触器一些说明书.请发给我行吗?
邮箱:liangjx2018@163.com

楼主:
为什么要防撞?
  同一轨道上安装多太起重机,由于司机得注意力高度集中在被吊物得升降、对位上,往往忽视相邻起重机之间得安全距离。起重机体积质量大,以一定的速度在轨道上运行,极易碰撞。一旦发生,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桥吊、龙门吊、港口门座要安装防撞系统。(摘自起重机设计手册)

楼主:
起重机防撞的方式
  机械式:机构简单,成本低,但安装调试因伸出的角钢的抖动问题而不太方便,且不户距离越大,角钢的抖动越大,工作的可靠性存在问题。
  超声波和微波:超声波防撞装置成本较低,但也存在超声波散射角大(>20°),定位精度较差,且受天气的影响较大,露天、下雨天都可能导致系统误动作。微波系统结构复杂,成本高,雨、尘、雾对其吸收很大,可靠性较差。
  红外光电开关防撞:采用斜线定位特殊防撞方式,结构简单,安装方便,定位精度高,抗干扰性能好。
  激光测距:技术先进,可任意设定安全距离,数字显示,但成本高。

楼主:
红外光电开关斜线定位特殊防撞方式

楼主:
斜线布置时,光电开关的便角θ一般取5-10°。

网友L:
这么简单.当然要拉//

楼主:
原理上是较简单,可安装工艺就比较烦了,信号输入到PLC回路,牵涉到中心滑环箱,需要增加滑环的数量,增大滑环箱的尺寸,原来的滑环箱的机械安装结构图等一系列的都需要更改。

网友M:
用普通机械式限位就行,我们公司就是这样。

网友N:
太复杂的东西维护比较麻烦,我觉的还是越简单越好.

楼主:
有那位知道这方面的行业标准吗?

网友O(2007-02-25):
用普通的电气限位开关就可以了,方式类似于极限位置限位

网友P:
鞍山红盾公司  有此类产品

网友C:
鞍山红盾公司  有此类产品
----
价格怎么样?

楼主:
鞍山红盾公司的产品是什么控制方式?

网友P:
不强制  特殊情况需要

网友Q:
普通的行程开关就可以呀.还省钱.不过有个弊端.就是行车速度不能太快.抱闸必须好使,天车工必须要有责任心才可以.我们着的都是用的普通的

网友R(2007-06-22):
我们厂的是两台科尼的,40吨的,
都是用的漫反射型的光电开关啊,
可靠性很高啊,

网友S:
伸出支架1米,普通的行程开关就可以,

楼主:
领导决定了,用行程开关。
算了一下,最高速为25m/min,慢速为2.5m/min,变频减速时间10S,运行距离为2.3米。
伸出支架长度须大于2.3米,嘿嘿,够长的。天车还好,可这是门座式的,郁闷。

网友T(2008-01-17):
领导决定了,用行程开关,靠,真老土

网友U(2008-03-21):
两吊间应加设弹性减震垫,防撞可考虑使用限位开关,在环境恶劣情况下光电开关反光板或对射型污染后易误动作,超声波开关成本太高,我3年前一直维护保养电器方面1T、2T、3T、5T、10T、23T、75T吊,感觉限位开关相对好用成本也低

楼主: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弹性减震垫是必不可少的,限位开关很经济,呵呵

网友V:
还是司机操作要注意,什么保护措施都没有人好

网友W(2011-11-13):
NA-T14WJ  (10米)      NA-AQ53WJ (5米) 电源可选 抗干扰强实用方便13905599200

网友X:
“介绍有红外光电开关型、超声波测距型、普通的行程开关型等。”

1、超声波测距型作为一级保护;

2、红外光电开关型作为二级保护;

3、普通的行程开关型作为三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