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运行中跳闸

楼主(2007-01-25):
冷渣机运行中跳,可能为过载,如何设大点参数日立J300变频

网友A(2008-05-08):
一般表现为过流,欠压,应该是欠压的原因。

网友B:
如果是过载报警的话,我建议楼主换个大一点的驱动器,这样保险。

网友C:
hehe 频繁报警的话
那就换个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