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记数模式

楼主(2007-01-25):
我想请教台达高手,我设置1倍频时和设置2倍频记数值为什么没有差别呢?用C241对X0记数.
另外1相2输入应用场合是什么呢?先谢谢了

网友A:
不会吧!我试过的,2倍关系!

网友B:
1相2输入的二倍频是指上下沿均记数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复,我做了下实验,在运行中(记数过程:意思是触发记数)更改D1225的值无效,没有对外部记数更改了D1225的值才有效.

网友A:
在运行中更改D1225的内容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