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04G使用

楼主(2007-01-2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原来与S7-200进行通讯用的TD200,如果现在要用TP04G替换掉TD200,S7-200的程序需要变动吗?主要是通讯问题不知该如何更改?S7-200与TP04的接线如何更改?

网友A:
S7-200的程序不需要做任何改动!我有做过TP04监控S7-200,请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72178

网友B:
PLC的程序不要改动。TP04G的接线和TD200的接线是一样的,都用RS485模式。通讯选择TP04G的默认(如果你没有改PLC的波特率)。我的网站: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