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步进电机求助

楼主(2007-01-25):
各位大虾:
本人刚开始做电机控制这一块,以后请大家多多指教。
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使用步进电机时,有时在给电机加电时角度会跳变,最大会达到5度左右,细分数调的是2,会是什么原因呢?
2.细分数调大了,角度分辨率会高,但不知道会不会引起什么潜在的问题?
3.我有个地方用到伺服电机,速度和角度精度要求都很低,在保证性能的前提下选择哪个系列的电机,价格最便宜?
4.现在国内外伺服电机大概什么样的价格?

网友:
1.使用步进电机时,有时在给电机加电时角度会跳变,最大会达到5度左右,细分数调的是2,会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能保证电机断电后的位置和上电时一样,它再次上电时就不会跳了。
2.细分数调大了,角度分辨率会高,但不知道会不会引起什么潜在的问题?
无

网友A:
有兴趣发MAIL到dongbei-ydkz@sohu.com

楼主:
谢谢两位大哥。
请问“保证电机断电后的位置和上电时一样”是不是断电之前要把电机转回起始的地方?

网友B:
据我了解,国内伺服,1000w,成交价2500rmb上下, 报价3000人民币出头。

网友C:
是吗? 这么便宜?
那100W的捏? 嘻嘻

网友B:
就这么便宜,200W的也就2000rmb吧!

楼主:
波恩斑竹兄说的价格是包括伺服驱动和编码器的吗?
另外请教一下伺服和步进电机力矩与功率对应关系分别应该怎么算?
今天一个国内厂家给我报价85N*m的步进电机价格:650电机+1600步进驱动,价格怎么赶上伺服了?3.4N*m的步进电机价格:565电机+800步进驱动
最后还要问一下国内哪家的伺服和步进做得比较好?支持一下国货

网友B:
是的!都包括!国内有人愿意杀价,大家就只能跟着走了。
伺服和步进通常只讲力距,不说功率,功率是根据力距和转速导出的计算结果。
85N*m的步进电机量太小,贵也是自然的。
国产伺服推荐和利时电机、华大电机、广州数控。
国产步进推荐和利时电机、白山、雷赛、斯达特。

楼主:
有人知道深圳步进科技的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怎么样啊?性能怎么样?性价比怎么样?

网友D:
波恩 是行家哦,呵呵,支持下

网友:
请问“保证电机断电后的位置和上电时一样”是不是断电之前要把电机转回起始的地方?
不一定是同一个位置,如果是两相四拍的电机驱动,只要转过的角度是7.2度的整数倍就可以。

网友E:
行家 行家 都知道深圳步进的kinco 我在一个项目上用的这个牌子的伺服和步进,编码器直接与伺服驱动器连接,没有经过PLC,不会产生延时现象。

网友B:
客气客气!支持本版就是对本人和刘斑竹的最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