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费斯托二位五通阀和siemens s7-200

楼主(2007-01-25):
大家好,请问费斯托二位五通阀在接线时,220v的和24v的两种型号接线柱哪个接信号哪个接公用?还有顺便问一下,siemens的s7系列226给出的信号机可以是24v也可以是220v的吗?为什么使用时间长了其中存储的程序会出现异常,但上传下载后情况会得到缓解?

网友A:
只要你的PLC输出形式为继电器的,随你如何用,只不过一定要成组应用,千万不可混用.

楼主:
谢谢,也就是说plc的输出信号可以同时存在两种吧。比如226上半段和下半段的输出电压可以不同,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