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触摸屏间如何传程序

楼主(2007-01-25):
请问大家 两台触摸屏间如何互传程序,直借助通讯线的话通讯线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没试过,不过pro-face的屏可以直接用CF卡来实现你要的功能

网友B:
HITECH支持直接两台人机直接进行程序的对拷,通讯线如果是25PIN对9PIN,那就是
2--------2
3--------3
7--------5

网友C:
PS: 在有程序上的人机上按“copy ap”在没程序上的人机按“download ap “

网友D:
若是6000系列的,直接按copy F3按钮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二楼三楼的前辈,用你们的方法可以。同时谢谢大家的热心。

网友E:
学了一招 谢谢

网友F(2008-06-07):
向前辈们学习学习!!!!!!!!

网友G(2009-03-20):
没有试验过

网友H:
WEINVIEW MT8000/MT6000系列HMI只需要通过U盘就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可以不必借助电脑。

网友I:
屏对拷本来就不用电脑,不知道在不支持U盘的MT机型上怎么能不用电脑来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