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如何选取步进电机,要注意那些参数

楼主(2007-01-25):
有经验的老师傅进来灌水了!

网友A:
看看本版精华文章了!

网友B:
有朋友知道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的力矩怎么计算功率吗?
好像听说产生同样大一个力矩,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的功率不一样,伺服电机功率要大得多,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A:
是这样,毕竟步进的设计不以功率最大化为目标,而且从原理上讲,步进效率较低。伺服效率高,是因为采用了永磁同步设计,不过伺服就使用而言也是不看重功率,而看重力矩的。

楼主:
精华文章固然要看,但是不系统,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才行啊!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速成,知道问题所在、原理可举一反三啊!

网友B:
有谁有系统的伺服或步进电机的书?或知道哪本书比较好?介绍一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