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FM353读取当前位置

楼主(2007-01-25):
求助:有哪位高人知道如何读取FM353控制的步进电机的当前位置,谢谢!

网友A:
我目前有个用FM350,还没调试呢.

网友B:
强烈建议看350的手册,10分钟就能搞定!!!

网友C:
看清楚了,楼主提的是FM353步进摸快的问题
这个东西,在UDT的DB里面,有个地址是可以读取的,但绝不能用个简单的MOV就可以提出来,要操作工作号,

网友D(2008-09-25):
可否将明白点?
刚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