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EMENS SIMATIC S5-110 PLC的故障

楼主(2007-01-25):
一台SIEMENS SIMATIC S5-110 PLC一通电CPU就亮红色指示灯,非得把拨头开关从Cycle拨到Stop再拨回Cycle才能正常使用,请高人指点多谢!

网友A:
1.版主可以表明你的公司和联系方式啊?
2.STOP=停止,CYCLE=运行,亮红灯=有故障,停止后再运行正常表明还是可以用的。
3.西门子PLC现在都用S7来代理S5了
4.如果你相信我,可以打电话来找我啊,广州市科盈自动化仪器设备有限公司朱应川销售工程师联系电话020-61210777-850

网友B:
建议改成S7的吧,省得以后麻烦

楼主:
我也想呀,呵呵

网友C:
斑竹,试一试检查一下PLC的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D:
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E:
升级倒不用,因为现在此型号PLC硬件还可以随便买到,相信以上用户的PLC也用了最少也有十年以上了吧,应该感觉它的稳定性是非常好吧.
如真买不到备件了,那是只有选择升级了.
如有SIMATIC-S5的用户,请多联系交流,谢谢!
深圳忠澳机电
QQ:294326901

楼主:
这个电池1.2v多些,用充电的离电池代替应该可以。

网友F(2007-05-08):
本公司有S5-110A系列模块库存,需要和我联系
太原岳盛工控公司
13934512712    email:mahuaiyui@yahoo.com.cn

网友G(2008-11-20):
本公司有S5-110A系列模块库存,需要和我联系
                  太原岳盛工控公司       联系人:马先生
        Tel:13934512712     Email:mahuaiyui@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