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刘版主,DMC1842卡问题咨询

楼主(2007-01-25):
最近关注了一下DMC1842卡,请问您“CMP:圆弧比较输出(TTL电平)”,这个功能主要作用是什么?没找到关于这个的相关资料。

网友A:
"CMP:圆弧比较输出(TTL电平)"
GALIL 卡上的CMP信号,我以为自己是知道的,但是,我知道的功能与圆弧完全无关。您这句话是哪里看来的?

楼主:
PICM-2900转接板中J1-Pin27,中宝轮的中文资料写的是“Pin27 CMP 圆弧比较输出 (TTL电平)”,我对了一下,应该对应的是1842卡的第87脚吧,我看卡的时候认为就是一个TTL的5V输出而已,但是他这个描述让我不敢十分肯定。

网友A:
就我所知道的 GALIL 控制卡 DMC-1842,,100芯接头中的87脚是5V。取自PC的电源。第6脚可能标注为CMP,但是这个功能与圆弧完全无关。
既然您向中宝伦付过钱了,就请他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圆弧比较输出”,如果您能问明白,发在这里,作为中宝伦的竞争者,我也算从 GALIL 以外的地方长了见识。

楼主:
按您说的6脚,字面意思应该译成“编码器-比较输出”那么这功能主要应用在哪?另外还有tangential following这个功能也不是很理解,请版主不吝赐教。

另外,目前还没有向任何一家GALIL卡的代理付钱,因为还在了解功能阶段 ,提到中宝伦是因为他们网站上资料还算比较全,如果可以,方便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A:
您不拿着PICM-2900,是怎么数出87脚的?您大概把方向数反了,那真的是第6脚。

第6脚的功能,我们一般称为位置比输出,用于需要等间隔采样的情况。输出信号很窄,是0.6us的负脉冲。所以,用万用表量的话,只能量到5V。

tangential following 我们一般称为角度跟随,GALIL的手册里有足够详细的说明,也有应用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