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时间继电器控制洗衣机?

楼主(2007-01-25):
用3个时间继电器,控制洗衣机正反转,顺序是通电就正转10秒,停2秒在反转10秒,停2秒在正转。

网友A:
你了解时间开关的话用一个组合型的即可不用三个的

网友B:
你试过了吗?理论通过了吗?实际行吗?我看不行!!!

网友A:
针织厂的洗衣机用很多这种开关的。

网友C:
有现成的定时器卖

网友D:
8元钱就能买到这种时间继电器何必那样

网友E:
有些东西只是为了学习。。。

网友F:
蒙毅对继电器电路可以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佩服

网友G:
四个时间的好用些

网友H:
学习还差不多,实际应用的话还是不太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