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急

楼主(2007-01-25):
电脑怎么老黑屏,什么也看不到,只好重起,还是黑

楼主:
各位老大快帮帮我

网友A:
那一种电脑你要说清楚

网友B:
什么牌子的????

网友C:
电脑黑屏的原因很多,常见的有:
显示器断电,或显示器数据线接触不良;
主板没有供电;
显卡接触不良或损坏;
CPU 接触不良;
内存条接触不良;
机器感染 CIH 病毒,BIOS 被破坏性刷新。

网友D:
刷新频率设的太高也会这样,到安全模式看看吧

网友E:
内存条接触不良 机器感染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