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华为TD2000变频器E018故障

楼主(2007-01-25):
我单位一台TD2000 130KW变频器经常出现E018故障,一般能够复位,但复位后启动几秒种后又出现故障。按照说明书为 接触器未吸合 故障。请问是不是指直流回路接触器?如果是那么实际上这个接触器是吸合的,而且在出现报警的情况下这个接触器也是吸合的。如果是这个接触器的辅助触电接触不好,那么为什么每次都能够复位,而在起动后几秒钟才报警?请高手指点。电源肯定没问题。

网友A:
我遇见过这种情况,运行一会出现E018.然后我检查接触器是好的!最后找不出原因,把接触器拆了,发现触点有点糊,更换接触器后好!

网友B:
e018一般是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接触不良,特别是粉尘大的地方,可设置屏蔽试一下.

网友C:
同意楼上说法

楼主:
如何屏蔽还请赐教!谢谢

网友D:
将辅助常开触点上的两线短接即可

网友E:
华为这类故障是个常发故障,应该是接触器触点接触不良,我是直接把接触器换了就好了。
昨天又收到一台启动电阻烧毁的华为变频,怀疑华为启动部分硬件设计有问题

网友F(2007-11-23):
你们说的是变频器内部的接触器还是输出或输入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