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请问怎样才能实现造纸机的变频器同步传动?

楼主(2007-01-25):
各位朋友,你好!请问怎样才能实现造纸机的变频器同步传动?这是小型的造纸机,一般有4至6个点,在不用PLC控制器、矢量变频器和直接转矩变频器的前提下,哪一种方法的精度高啊:变频器的频率增益做同步比例传动啊?用同步控制器呢?  还有收卷的,应该选用怎样的配置呢?

网友A:
在不用PLC控制器、矢量变频器和直接转矩变频器的前提下,
请问你想用那种方式呢?V/F控制吗?
还有收卷的,应该选用怎样的配置呢?
你的收卷是中心卷取吗?

楼主:
用V/F控制的,收卷是最后收卷的,收卷完之后,再把工件移到切纸机,一边切纸,一边收卷。听讲可以用变频器的频率增益、频率辅佐给定端子的功能组成传动系统同步比例的运行。还有用同步控制器 控制变频器的同步比例运行。请问:这两种方法,哪一种精度高啊?
    收卷的用哪一种方法不会造成断纸呢,收卷的变频器应该具备什么功能呢?怎样设置呢?

网友B:
看你的要求怎么样了,如果想要用高成本的(精度高的)就用那种PLC改出来的带485通讯的那种,比例精度在0.0001级,的同步控制器,只要比例做准了就不会断纸,价格大约在7K~8K之间。
如果用便宜的就只能达到0.01了,那就需要操作工人进行微调了,而且相对容易断纸,价格在1K~2K之间。
至于最后的收卷,可以用精度高点的接近传感器在距离适当的地方固定后,测量传感器与滚轮面之间的距离(纸越多就越近),然后让变频器进行PID运算,或者外设PID,这样就OK了

网友C:
可以用精度高点的接近传感器在距离适当的地方固定后,测量传感器与滚轮面之间的距离(纸越多就越近)

何种接近传感器有这么大的检测距离。

网友D:
超声波传感器好用  不过价钱也不错  1米的量程的大概七八千 呵呵

网友A:
听讲可以用变频器的频率增益、频率辅佐给定端子的功能组成传动系统同步比例的运行,这种方法很难进行每个分布的速度微调
至于收卷,如果不是中心卷取,你完全可以用间接张力进行控制,保证速度及张力稳地就可以。

网友E(2007-03-23):
你就是要做速度链罗,用运放自己做一个可调的 据行,我以前公司没PLC值前就这么做的需要的,联系我QQ45267494

网友A:
楼上说得对,按照搂主的标题来看,其实这是个速度链的问题,每个点应有速度微调

网友F:
这两天关于造纸速度链的讨论比较多,有的赞成用PLC,有的用同步控制器,还有用光纤通讯的等。我发表点自己的看法:
1、大家的讨论都没有提车速,这点很重要,一般200M/min以上的车速在变频器选型上一般要高端的,控制最好用PLC。
2、车速在200M/min以下的其实要求不高,国产的变频+同步控制器完全可满足工艺的要求,本人在广东中山、番禹、东莞做过最低2点,最多21点同步传动线N套,到现在都快七年啦,也没有任何问题。
3、还要考验变频器的是网部传动的负荷分配。如果有负荷分配要求话,要求变频器必须有转矩输出功能。
4、关于卷取,目前我遇到的生产线都没有中心卷取对变频没有要求,而复卷全部都是中心卷取的,这个大家都出招吧,我用PLC+旋编进行卷径计算控制变频器转速的对变频器没有要求。
5、关于干扰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EMC的变量太多了,但主要是共模干扰,所以要求我们有现场布线经验,处理好接地环节。
最讨厌某些人一瓶子不响半瓶咣当的!动不动就国外矢量,直接转矩啦!最适用就是最好的!!!!有机会在我面前谈这些我TMD抽他!!!对不起!喝点酒,有点言重!

楼主:
同意楼上的朋友,最好用上国产的变频器!!!刚刚涉及造纸,有很多问题请教,请问什么是“网部传动”和“中心卷取”呢?

网友F:
看一些造纸机械方面的文章,网部传动指圆网和长网,是纸浆成型的部分,也叫湿部。
中心卷取指卷轴中心通过减速机和电机直接相连,也叫主动卷取,和他对应的叫摩擦卷取也叫被动卷取。

网友A:
to szalpha :
你的分析不无道理。看来也是经久造纸界的高手。
如果有负荷分配要求话,要求变频器必须有转矩输出功能其实负荷分配有多种方式,你这个不过是其中一种罢了。
一般200M/min以上的车速在变频器选型上一般要高端的,高端的变频有何讲解?
有机会在我面前谈这些我TMD抽他!!!这里是bbs讨论区,大家都是来讨论问题的,是高手也是要得到别人尊重的,不是吗?

网友G:
 to szalpha :
你好,你在造纸变频应用上经验丰富,可否请教复卷机上用频节电率能达到多少?谢谢!

网友G:
 to szalpha :
你好,你在造纸变频应用上经验丰富,可否请教复卷机上用变频节电率能达到多少?谢谢!

网友F:
复卷机是典型的工艺调速,你连目前基本的工艺状况都没有告诉我,我没有方法回答你,下次在提问前最好把知道的工艺告诉别人,这样才有数据分析。如果真要讲节电率的话,那也必须要有比较啊!做技术不能凭空杜撰!你要先清楚对方目前的调速方式是直流还是滑差,如果是直流的话就不要讲节电率啦,如果是滑差的话告诉你一个经验公式:
η(节电率)=(电机额定转速-平均运行转速)/电机额定转速

网友F:
to  lmhx
对不起啊!那晚喝点酒,回帖语气有点重,真心说声对不起!!但绝对不是针对您的!

网友A:
TO szalpha:
呵呵,大家都是朋友,何必如此呢?
希望以后多多来此作客,把你的经验与大家共同分享。

网友G:
 to szalpha :
谢谢你,复卷机使用的电机是22KW滑差电机,其工艺是将生产线上卷好的半成品,复卷成成品,速度开始时在200--500转/分,20分钟后转速达到最大,随着卷纸增大,速度逐渐减慢,复卷一件成品大概需55分钟,在复卷过程中常出现断纸,接接头,在这个过程一般会用去10来分钟,电机电流我没去测过,我了解的就这些,看能否帮分析一下,谢谢指教

网友F:
to   lmhx
我的qq:180231961,方便的话加我!有机会在一起喝小二加红牛。呵呵!

网友F:
to   fit2007
你问“复卷机上用变频节电率能达到多少?”我已经告诉你方法啦!

网友A:
好的,有机会到上海来,一块聚聚
还有上面的朋友在等你的恢复呢,呵呵。

网友H:
  szalpha兄性情中人,可交.现有一事不明,望不吝赐教:小二加红牛为何物?味道如何?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F:
呵呵!目前较流行的喝法,小瓶红星二锅头(100ml)加一只红牛(250ml)一起勾兑。味道你试验一下就知道。

网友B:
用同步控制器,收卷的时候可以用一个固定的大小的桶,带动一个轴收纸啊,大桶的转速可以同步,只要做好轴在收纸以后的装卸就好了

网友H:
多谢szalpha兄指点,至于味道么,那是一定要试验一下滴.

网友A:
洲: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27 16:33:00
    用同步控制器,收卷的时候可以用一个固定的大小的桶,带动一个轴收纸啊,大桶的转速可以同步,只要做好轴在收纸以后的装卸就好了

这是靠缸式卷曲
另外还有中心卷曲的,做线速度同步的同时,还要考虑张力的控制

网友I(2007-07-21):
用同步控制器成本划算

网友A:
 用同步控制器纯是模拟量处理方式

网友J(2007-09-13):
以上的兄弟看来技术都不错呀,我是搞技术的,这个月在做业务,比搞技术难,哈哈 szalpha兄,喝酒很有创意呀,又机会大家在一起喝一下,这里都谁是上海的,大家聚聚应该不错,我QQ,381049496

网友K:
用同步控制器可以实现!

网友L(2007-12-05):
关于负荷分配的问题,我以前也搞过,只用变频器本身来实现,效果不够理想,请问用西门子440变频器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可用电流检测方式,加pid调节

网友M:
有的品牌的变频器是带同步卡的,不妨试试。

网友A:
下面引用由知也无涯在 2007-12-7 10:25:00 发表的内容:
  有的品牌的变频器是带同步卡的,不妨试试。
--------------------------------------------------------------------------------------------
如果用这种方式,纸机的一些其他功能很难实现,如某点要求爬行,某点要求绷紧,某点要求负荷分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