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101组织块是不是不能用定时器?

楼主(2007-01-25):
ob101组织块是不是不能用定时器?是不是用了也没什么作用,比如我用一个定时器做延时功能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OB101要发生热启动才会有作用,只有热启动了才会调用OB101,如果没有发生热启动,那么当然不调用OB101,那么在OB101中的程序也不会被运行。

网友B(2007-05-16):
关键要搞清楚用定时器的目的